华硕B85-PLUS R2.0风扇转转停停

楼主(2020-05-05):
我也是简单到难,但只有老程三把斧,BIOS刷了不知多少次了。不行,一个样。 PQ803 PQ801 PQ802 PQ804都一样拆过。因为风扇转一下电压瞬简有变没,PQ803第三脚没变,一直0最先拆掉一样。后来旁边822替换过,桥边822也替换过。 那位老大哥来指导一下。不知从那下手了.

网友:
不过内存吧  换过内存再查

网友A:
CPU电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有没有??

这里好像不正常,我找个试试看

网友B:
3V处,只有左边那个只有1.05V,然后看了点位图进找到EPU,直接换了EPU,还是一样。

网友C:
一个是3v  一个是5v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处,只有左边那个只有1.05V,然后看了点位图进找到EPU,直接换了EPU,还是一样。

我错了,最左边是1.05V,我搞成3v了,开机瞬间确定有没有VCORE,有VCORE就修右边2个电压,3V和1.05v;无VCORE,就要修,VCORE及前面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3v  一个是5v的吧

5V是PQ804,PQ801是1.05V,把PQ801拆了,PQ802才有3V,没拆就只有2.02V。,是不是被那个拉低了。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3v  一个是5v的吧

这个主板板有没有没VCORE撒

网友D:
这是我的笔记   别人的东西
内存:1.53V
内存负载:0.77V
PCH_1P1供电:1.12V
PCH_1P5SAS:1.53V
VTT总线供电:1.12V
VCCSA系统代理:0.92V
VCORE:0.96V
VCC_PLL:1.82V

这是装上CPU后触发得到的测量数据,看得出来,电压指标没什么异常。

再测几个关键信号:
O_PWROK:3.26V
A_PWROK:3.31V
VRM_PG:3.31V
CPU_PG:1.10V
CPU_REAST:1.10V
DRAM_AB_PG:1.52V
DRAM_CD_PG:1.52V

网友:
你要先确定有没有VCORE电压,你说的那些PQ803 PQ801 PQ802 PQ804这些测试起来才有实际意义,没有VCORE,就从VCORE电路本身问题,及前级电路查找;有VCORE就检测PQ803 PQ801 PQ802 PQ804这些开关管的逻辑关系

网友:
华硕b85系列,me供电要查哦,修的h81跟b85的都少它

网友:
技术好的楼主学习了

网友:
很好用,谢谢休息休息,一锤定音

网友:
这种好像是CPU_VTT核心电压没有开启。可以查VTT_EN电压

网友:
掉电大部分是CPU核心,VCORE和VCCSA电压。大部分是场管和MOS管导致的。

网友:
我没修过这个主板,但是修过B85-A R2.0华硕的主板,情况类似,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的笔记   别人的东西
内存:1.53V
内存负载:0.77V
PCH_1P1供电:1.12V
PCH_1P5SAS:1.53V
VTT总线供电:1.12V
VCCSA系统代理:0.92V
VCORE:0.96V
VCC_PLL:1.82V

这是装上CPU后触发得到的测量数据,看得出来,电压指标没什么异常。

再测几个关键信号:
O_PWROK:3.26V
A_PWROK:3.31V
VRM_PG:3.31V
CPU_PG:1.10V
CPU_REAST:1.10V
DRAM_AB_PG:1.52V
DRAM_CD_PG:1.52V

这个万用表量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