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CF360的BGA机器,下热风温度上到220度就开始往下掉

楼主(2020-05-05):
   本人在巡维买的CF360的BGA机器,现在出现这个现象,下热风的温度一旦上到220度左右,就不在按照设定的往上升,而是几度几度的往下掉,一直掉到0V。再下热风往下掉的过程中,但上热风确是正常的按照设定温度往上升。不知道怎么回事,
特来发帖请教,还有怎么联系巡维售后呢

网友A:
发热丝坏了
我以前找过售后  有一个微信  你加他  微信号 是 xinxin55017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丝坏了
我以前找过售后  有一个微信  你加他  微信号 是 xinxin550176

好的,谢谢

网友:
发过去修很贵的    我都是让他发配件过来自己换的   里面很简单

网友:
我的和你的相反, 我的上温区, 加到100度有时75度然后会掉下来. 有时弄弄线又好了. 所有的线都紧了一遍,还是时不时会出现,只好关了重来。现在我都不敢锁机体的螺钉。

网友:
用快克的路过、看看、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