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F5-150D开机能亮机风扇狂转而且报警循环重启

楼主(2020-05-05):
同行接的机器海尔F5-150D搞不了送过来让我研究。

首先上电测试如题能亮机雷神logo,但风扇狂转报警快到启动系统的时候---重启了,不停的循环.........
拆机过程不细说——

拆开发现是蓝天设计的主板没修过,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高手都隐身了?

网友:
看认不认的到显卡

网友:
认到显卡就是温控  ec

网友:
显卡问题,我没事的时候就把显卡电断开来试过,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仔细查查显卡那边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显卡供电管子87350D坏了如图标记处

网友:
图标记有点看不清重新上个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蓝天这种问题基本就是显卡引起的 著名的显卡温控   还有其他的显卡问题 都会导致风扇狂转之后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