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542UQ不显示

楼主(2020-05-05):
一台Asus 笔记本 主板是X542UQ 故障是不显示 外接显示器可以 屏不显示刷了bios 换了屏 测了屏电路都正常 就是不显示 想问下这个怎么修 希望指点

网友:
独显查了没有

网友:
独显查了 是正常的

网友:
机子修好了 换了屏线好的 最开始也是换了屏线的 换了第二更好了

网友A:
修好就好。我正想说。屏线换了没,发现你留言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就好。我正想说。屏线换了没,发现你留言修好了

是的哦 一开始也是换了的 后面实在是感觉都查了 觉得可能还是屏线 又换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