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2uq 2.0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0-05-05):
x542uq 2.0 不充电维修
查电池讯号 CLK BAT都3.3V,这来查BAT_EN发现没接地,直接黏过去,解决。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个螺丝在D壳打过来直接接地的?

网友:
厉害简单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个螺丝在D壳打过来直接接地的?

有看了一下,好像都不行,直接黏过去,收工。

网友:
直接一坨稀搞定。螺丝不稳定。前期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网友:
其实这个连锡的孔的背面 就是电池启用的短接孔,需要上螺丝,保证接触良好就行

网友:
路过的学习了,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分享出来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20-06-15):
上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7-22):
谢谢分享,我的是电显示满不出电

网友:
不是螺丝上镜一点就好了嘛 我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2020-08-29):
一坨锡就是钞票啊。而且直接高效,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是一坨上去,螺丝不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我的是电显示满不出电

修好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电池显示满的,不放电

网友:
电池检测信号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有,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电池显示满的,不放电

换充电下管,和换电池好的

网友(2021-09-23):
TMD,修了半天

网友:
就不是这个问题,芯片换了,上下没驱动波

网友(2021-11-22):
上了一坨xi

网友:
还没遇到 ASUS 螺丝这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