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不跑码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0-05-05):
一片华硕Z97-A主板不跑码CPU故障灯亮,其它供电正常,CPU供电1.71有温度正常升温  CPU供电芯片SVID开机瞬间有波形, PCIE A11 3.3     A13 A14 0.4左右CPUPWRGD 有1V
DRAMPWROK有1V
H_CPURST 1.05V
刷过BIOS没用
还有什么条件会引启不认CPU 不跑码

网友:
1. CPU座針腳與CPU底下接觸點是否有清潔?
2.有換過其他CPU?
3.所刷BIOS版本太舊?CPU較高階?

网友:
ME那部分供电正常?不正常会导致无时钟无复位

网友:
写BIOS,再吹桥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高级板还没修过

网友(2020-10-23):
遇到同故障了  有修复的没有

网友:
我是换了桥 换了io  换了cpu电源芯片  目前秧起的   me供电不正常也改了  桥边上的所有PWROK都有  唯独没换kb那个芯片外挂rom也刷了 这个板还无法复位  应该是通病 感觉是不是差了那个信号

网友A:
CPU供电1.71???????
这就不正常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1.71???????
这就不正常了啊

8-9系板子  CPU供电就是1.7V了!

网友:
最近刚好在折腾类似的板,我的z87之前也不是自检过CPU,最后是CPUrest没电压,南桥发出来的复位给CPU的三极管坏了造成的,你这个pwrgd和pwrOK我量出来都是3V左右,不知是不是这个电压不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