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收款音箱音量太小,共用支付宝音箱喇叭

楼主(2020-05-05):
微信收款音箱S3 音量蚂蚁一样,真她娘的辣鸡,还他娘的要66元,还她娘的没积分不能用现金购买, 只能到咸鱼买一个,花了88大洋, 早知道音量这么差就不会买

和支付宝收款音箱完全不能比, 支付宝音箱音量那个大啊,音质还圆润,不像辣鸡微信那么尖锐,

支付宝收款音箱去年买的wifi版只要29.9,现在2G版也只要19.9, 次年费用也只要充值4元

微信音箱音量小,功放太差,改功放涉及的技术太多,也没啥资料参考,也搞不来, 后来把它挂到支付宝喇叭声音会大些,于是就把他和支付宝共用喇叭了,连体了,虽然没有支付宝那么大声,但也算改善一点点

然后把他们用热熔胶粘一起,就这样吧,... 她娘的辣鸡微信

网友A:
这样搞不方便。  如果怕技术不好不会改,可以买个便宜的蓝牙音响,或者普通音响,把里面的小板拆掉,装在这里面用效果会更好。  只需要把原来的功放芯片拆掉,然后把功放芯片对应的输入端连接到音响的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搞不方便。  如果怕技术不好不会改,可以买个便宜的蓝牙音响,或者普通音响,把里面的小板拆掉,装在这里面用效果会更好。  只需要把原来的功放芯片拆掉,然后把功放芯片对应的输入端连接到音响的输入端就可以了。

这是微信的功放,ant8110 ,如果改个功放上去增加音量用什么芯片的功放板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