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5 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05):
     型号:联想G48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也是通病机,不过主要看是仁宝代工还是纬创代工,纬创代工的话,一般大短都是烧内存供电的上管,还有烧内存,仁宝代工的话一般都是3 5V的位置的公共点滤波电容坏,这台是仁宝代工的,撕开触摸板下面的贴纸,拆掉短路的电容后,换个P管。以为好了,装起来结果发现待机偏高。不能触发,有拆下来测量了一遍,发现+3VLP电压被拉低了,打值又没短路,以为待机芯片坏了。换了一个也不行,准备把COMS电池放个电试试的时候,发现光驱位置被人打错螺丝,顶到主板露铜了。刚好是PD108的负极+CHGRTC,打值也没短,把露铜的地方刮开后上电待机正常。装机显示,进系统测试正常。

     型号:宏基E5-471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拆机后撕开后面的贴纸,目测一个电容已经烧坏,拆掉后打值正常,隔离管也击穿一个,换掉上电显示正常。

     型号:联想Y450
     故障:不显示,电流0.6左右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以前有人修过,不过是修好了的。一遍测量下来,所有电压都OK,HWPG  APWROK等信号都正常,但是没有PLTRST。平台复位打值正常。断开R342也没有,开始追查前面的条件后发现是时钟没有,测到时钟芯片的供电开启都正常,找了一个时钟芯片换掉后还是一样,抓波14.318晶振没有起震。换了个晶振后上电一路跑码,接屏显示正常。

     型号:联想A8150一体机
     故障:不显示,有滴滴两声报警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通病是显卡还有屏的ROM芯片坏都会导致过内存不显示的故障,先刷了显示BIOS后还是不显示,上BGA加焊后显示正常,进系统测试OK。

     型号:清华同方V38K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看到电流有0.022左右,以为是开关问题,用万用表划了一遍开关也不触发,测试3 5V没有,转而测试待机芯片8脚也没电压,再测16V主供电也没有,打值发现原来公共点短路了,烧机后拆除短路电容公共点打值正常。上电还是不触发,测试公共点只有4V左右电压,跟着接口跑线测到隔离管的S级  G级都是20V,看了隔离管的型号是个P管,打值发现是S G级击穿,换掉后上电触发显示正常。

网友A:
活不少啊,一天修了这么多

网友:
厉害了,老师傅

网友:
楼上的每天发维修经验分享,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我会每天看你的贴  充实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不少啊,一天修了这么多

这还多啊,也就五六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