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3VSB短路,桥坏的几率有多大?

楼主(2020-05-05):
V星MS-7996,不触发,桥左下的GS7133,5V转3V芯片发热严重,桥一般发热,拆掉GS7133,所有发热均消失。24针3.3短路,7133的6脚3.3输出脚短路。

网友:
桥的vdd对地很低的话,基本就坏了,在未开机的情况下,桥发热,基本也是坏的,usb数据线对地很低或者两组对地误差大,也是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坐等维修思路。我的主板就是这样

网友:
对地打阻值来判断

网友:
網卡晶片占多數,

网友A:
拆掉117量阻值啊,如果拆掉117中间对地短路,那肯定桥击穿。如果没有短路,华硕的有可能能开机,V星的看声卡,网卡公共点拆一通看看有没有可能+3V别的地方短路,桥还有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117量阻值啊,如果拆掉117中间对地短路,那肯定桥击穿。如果没有短路,华硕的有可能能开机,V星的看声 ...

117是啥,我是小白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17是啥,我是小白白

就是三角的那个转换管,F117 每个主板都有应该。有大的有小的,南桥的+3V应该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三角的那个转换管,F117 每个主板都有应该。有大的有小的,南桥的+3V应该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这板子提供3VSB的是Q68,型号2N7002,没拆元件中间角都没有对地短路,请问下一步?

网友:
U31第6脚用3.3V烧鸡,只有桥发热,看来是桥凉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