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音箱如何改功放增加音量

楼主(2020-05-05):
手上有支付宝收款音箱和微信收款音箱S3, 微信收款音箱功率太低,声音远不如支付宝的大声

支付宝收款音箱用的是FT2820P功放,
微信收款音箱用的是ANT8110功放

如何改装微信音箱达到支付宝的效果, 应该购买哪种功放小板可以改善?

目前微信音箱我改到支付宝的喇叭共用一个喇叭, 微信播报依然与支付宝差距大

支付宝功放

微信功放

喇叭是4R 3W

补充内容 (2020-5-13 12:02):
解决方法在4楼

补充内容 (2020-5-13 12:02):
解决方法在4楼

网友:
功放改装板子,tb多得很呀。也可以用usb小音箱里面的板子来改呀

网友A:
喇叭就那么大,你想要多大声,加功放板换喇叭就行咯

网友:
自带功放么?自带就把功放的放大倍数的电阻改大

网友:
我赞同3楼的说法买个功放板或者可以自己DIY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就那么大,你想要多大声,加功放板换喇叭就行咯

同用一个喇叭,支付宝的很大声,所以才要改微信的,加换功放板的话,原功放芯片需要拆掉吗

网友:
解决了 ,

把图中输入的两个30K电阻,微信音箱实际上是20K电阻, 更改为10K 音量非常大

声音变得尖锐的话,再把这两个56nf的电容,改为 1uf ,会改善很多

感谢半月指导

网友:
先改电阻,不行再加板

网友:
哪个电阻

网友B:
数字的  别信什么改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字的  别信什么改电阻

那加什么芯片类型功放板比较好 , 我看过那些老人家用的唱戏机用的也是3.7V电池, 那声音就跟扩音器一样超级大!! 这都啥功放能带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
我用蓝牙接收模块,插个5v充电头,音频连低音炮。手机配对好蓝牙,平时听歌,客人扫微信或者支付宝码付款,音乐会暂时关闭,播放收款的金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加什么芯片类型功放板比较好 , 我看过那些老人家用的唱戏机用的也是3.7V电池, 那声音就跟扩音器一样超 ...

淘宝大把,修板必备

网友:
淘宝找一块成品板装上去,顺便把喇叭换了

网友:
音频输出到外置功放,外置功放连音响不就行了吗

网友D:
只要不失真,可以改小30K电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大把,修板必备

哪种好用?那种效果好

网友:
还是改个蓝牙版功放进去,又能当蓝牙音乐播放器?

网友:
就那么点钱的东西,换功放换喇叭就可以啦,其实这都是废话,买过个功率大点的音箱就是了. 没有什么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加什么芯片类型功放板比较好 , 我看过那些老人家用的唱戏机用的也是3.7V电池, 那声音就跟扩音器一样超 ...

这玩意不追求音质,肯定用D类功放啊,省电,体积小,不发热,几块钱包邮的大把

网友E:
输入电阻换成10k到20k的,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阻换成10k到20k的,不就好了

INN 和INP 这两个脚吗,   我测了下,这块电路板是差分输入模式,  这两个电阻已经是20K 的了, 再把这两个改小吗

网友:
这两个电阻改成10K 的音量大很多了, 和支付宝差不多了   , 可惜功放板也买了,买了3种还在路上,真浪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阻换成10k到20k的,不就好了

这两个电阻改成10K 的音量大很多了, 和支付宝差不多了   , 太好了,感谢
可惜功放板也买了,买了3种还在路上,真浪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阻换成10k到20k的,不就好了

声音最大可以改到多少K 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要不失真,可以改小30K电阻试下

原本是20K  改成10K 音量大很多了, 就是声音有点尖锐,这是喇叭不好了还是 功放不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本是20K  改成10K 音量大很多了, 就是声音有点尖锐,这是喇叭不好了还是 功放不够好?

56nf改0.1uf到1uf

网友C:
把这个电容容量改小吗?   要音质好不应该是该大吗, 这个电容耐压是多少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电容容量改小吗?   要音质好不应该是该大吗, 这个电容耐压是多少的

你行不行啊,电容容量都不会算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行不行啊,电容容量都不会算嘛

哈哈... 我一直把56nf 看成 56uf  ,,,,       那耐压需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行不行啊,电容容量都不会算嘛

加了1uf 的上去声音好多了,没那么尖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