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设备的金数指可以不一样?

楼主(2020-05-05):
如题:PCI设备的金数指数目以及排列可以不一样?
下面两个都是PCI接口的吗?
绿色的是网卡是好的,红色的是主板诊断卡。

本人有一台机器,主板是
colorful 七彩虹\七彩虹G7 Twin\Series1.5 主板

如上图,下方是两个PCI插槽(为什么不是乳白色的呀?),现在开不了机。用主板诊断卡测,接通电就不跑码,一动不动,一直是0000。四个灯,两边亮一些,第二个要暗一些,第三个不亮。接通电的瞬间或RESET的瞬间,灯才闪一下(第三个一直不亮)

网友A:
问题1,诊断卡好不好不知道,主板坏了,肯定诊断卡不跑代码。
问题2,主板什么问题你问问你自己。 谁测量、检查谁知道。
问题3,PCI口为什么一定要是白色的? 厂商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是任意颜色,不影响的它的功能,只是塑料换个颜色而已,PCI设备根据它的需要,可以去除不需要的针脚来降低成本,只要是中间空挡左右的定义在规范的使用范围内,用不到的地方完全可以割去。

网友:
阉割版网卡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诊断卡好不好不知道,主板坏了,肯定诊断卡不跑代码。
问题2,主板什么问题你问问你自己。 谁测量、检查谁知道。
问题3,PCI口为什么一定要是白色的? 厂商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是任意颜色,不影响的它的功能,只是塑料换个颜色而已,PCI设备根据它的需要,可以去除不需要的针脚来降低成本,只要是中间空挡左右的定义在规范的使用范围内,用不到的地方完全可以割去。

谢谢解惑,让我涨知识了。。

网友:
我佩服,除了佩服啥都说不出来了。

网友:
非常好的学习帖子,值得拥有

网友:
看帖子,涨知识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
你会装电脑吗,你知道PCIEx4能插显卡槽吗?

网友:
建议楼主多发贴   看的很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