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看下板号A55M-E REV1.02 CPU供电不出!

楼主(2020-05-05):
经过测试发现EN信号为0V(用万用表测试的)
PQ2的管子换过发现一样!不确定和这个三条腿的PQ1有没有关系,请各位大佬上眼!小新一个如果思路有错,还望大佬们指导!

网友:
新手上路望大佬们多多指导!

网友A:
CPU 供电4P 通过分压电阻控制 PQ1   PQ2 ,你应该检查一下PQ1  b极是否高电平,正常高电平导通拉低 c 极,PQ2 截至,EN 才会正常高电平

网友B:
把链接EN 的管子全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链接EN 的管子全拆了!就好了

谢大佬,故障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供电4P 通过分压电阻控制 PQ1   PQ2 ,你应该检查一下PQ1  b极是否高电平,正常高电平导通拉低 c 极,PQ2 截至,EN 才会正常高电平

谢大佬,故障以解决!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给与的帮助和指导,故障以解决,PQ1的问题,直接从料板上找到一个换上了!!!

网友C:
台式机时序不是太严格 强制给个EN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机时序不是太严格 强制给个EN就好了

最开始也想直接给了,正好手里我有料板,所以就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