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adPro12.9,来时

楼主(2020-05-05):
求助
iPadPro12.9,来时无背光,已经呗维修过(短接了显示座旁边的两个背光通路电感)测两路灯光通路的阻值330正常,电压3.9v,也正常,两个二极管两边都有3.9V电压,于是觉得是灯控IC的问题,订了一个换上去,确实亮了,但是频繁亮屏锁屏就又没有背光了,放没有背光的时候再换一个灯控上去又能使用一会,背光通路上的两个升压线圈换了,通路上的所有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模一样,请问有哪位师傅能指点一下吗,修好了发个大红包

网友:
估计换板秒杀。隔空打牛技术没有!

网友:
确认芯片焊接好了没

网友:
来回换了四个芯片,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并不是芯片问题,而是加热主板就能亮屏,冷却了就无背光,无奈没有图纸和原理图,焊工没问题,每天都搬板的这台机器感觉是板层问题

网友:
屏坏了 肯定进过水不稳定要不然查芯片使能 时钟数据

网友:
屏幕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走投无路把电源也重装了,还是一样,放弃了。我想着也是维持信号问题,但是没有图纸没有原理图,无处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