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维修日记(1)

楼主(2020-05-05):
               维修日记(一)     只是记录些自己每天的维修事件。今天碰到一台DELL笔记本,开机第一次 可以进系统,开机第二次,又可以进系统。但是第三次开始,就点不亮了,跑1A左右,就停止,30秒后就掉电。开始拆笔记本, 先拆内存,开机,情况一样。再拆硬盘,情况一样,再拆键盘,情况一样。但是 发现键盘下C壳的空隙 主板的上有很多油垢,黑黑的  。 果断的拆掉C壳,刷主板上的油垢,感觉已经刷干净了,就上电,情况不变,还是掉电了。  我稍微的打了电感阻止,正常。因为是晚上,光线一般,我就再看了看有油垢的地方  感觉有一个电阻 有点黑。就用放大镜仔细的看看,(大家记住,用洗版水刷了主板  一定要用放大镜看看,眼睛看黑色的东西不是很清楚)发现电阻两边的锡已经变绿,用针轻轻的挫一下,电阻掉下来了。发现焊盘已经腐蚀了。这个时候根据别人的经历(看贴得到的),一定要用小刀轻轻的刮开,主要是看焊盘,可不可以上锡和线路是不是断开。如果不能确定,就用万用电表测量 。如果线断开  就用铜丝。  我这样记录,1是帮助自己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搞维修就一定要会分析问题,没有伸手就可以得到的答案,通病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2是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和我一样的小白,也许大家用的上。

网友:
第一张电路图 不知道怎么上去的,  这里是没有用的。

网友:
给楼主过来点个赞!不错!

网友:
机器够老的。都好久没碰过这种老机子了

网友:
老机子质量才好呀,耐用皮实

网友:
还是有问题 腐蚀的严重  用了1天好的  有出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最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