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L不触发

楼主(2020-05-05):
华硕Y481L板号X450LD_2.0不触发有待机电流3    5伏正常插上充电器过一会拔掉充电指示灯常亮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这种提问太过抽象,别人无法为你提供参考意见。要把问题描述具体细致一些,并且提供一些基本的测量数据。

网友:
你这么问  没有人答复的,多看看  不触发的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触发的可能性有上百种

网友:
这种维修就是 查下EC 、桥的相关触发条件   这种问题 这种描述一般很难判断是哪里的问题的

网友:
这种坏CPU折多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没记错的话  Y481  开关是在键盘上

网友:
说的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