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理优化配置VLAN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

楼主(2020-05-05):
针对现在很多公司内网上网速度卡,网络环境设计不合理,相信大家都遇到过,今天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如何设计优化现有的网络环境,
针对一家公司的实际情况我自己大概画了一份草图,
图片有我画的思路,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留言

网友:
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最近因为给一些公司的网络布置 之前没有考虑到后期的扩大,所以内网经常网速 慢,并且时不时有IP冲突

网友A:
今年打算考个锐捷网络工程师认证。做网络系统集成,还是比较前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年打算考个锐捷网络工程师认证。做网络系统集成,还是比较前途的。

一点前途都没有

大约有七八年不接触网络实施了,运维的命就没好过。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点前途都没有

大约有七八年不接触网络实施了,运维的命就没好过。没啥意思....

我说的是做工程。承包系统集成。

网友:
少用vlan1.或者不用最好。

网友:
路由用企业级千兆多wan口的,带ac管理功能。一是便于以后升级,因为5G一全面商用话到时候100兆以上的宽带满街都是,也算是为后期留余地。然后就是多wan口的话方便以后多条宽带进行网络冗余或者带宽叠加,然后一个就是核心交换机给办公网,无线AP,监控,分别划分一个vlan,然后每个VLan分别一条主线连接路由器的LAN,路由每个lan口分别给他建立一条 dhcp 服务器,这样方便管理,处理问题也不至于影响整个网络

网友:
值得一试。

网友:
呵呵,监控和办公一个网,你这是找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年打算考个锐捷网络工程师认证。做网络系统集成,还是比较前途的。

十几年前就有这个证了,用处不大!

网友:
十几年前就有这个证了,用处不大 错了  多多益处

网友:
学无止境,学习了

网友(2020-06-20):
一点建议:

1,不想给自己找麻烦的,就监控与网络物理隔离,,,

2,路由器选带 Vlan 功能的,便于管理,

3,你也可以用三层交换机做 Vlan 和 DHCP,只是三层交换机贵一点,,,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不错,值的学习

网友:
学习了 有想法

网友:
这个还是要好好的学学

网友:
以后要是接到这样的大客户了一定好好研究,

网友:
我在广州做集成的,你的方案有缺点,在监控上。既然有千兆交换机,一次到位全部监控接在一台机上。之后再接一条线入核心交换机。好处是网络故障时,监控独立不受影响,交换机也可以用POE供电方式减少线路布线。你的设计方案在核心交换机故障时,会全部不能工作,由于监控不能满足,建议更改完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2020-07-27):
运维的命就没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