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背光 暗屏维修

楼主(2020-05-05):
今天收到台联想G450笔记本,能开机,但黑屏,用手电照射屏幕能看到图案,判断为背光电路有问题。拆屏,万用表测F2保险断路,再测F2后部电容对地电阻6欧,应该是某个电容短路了,这在屏的高压电路上很常见,用可调电源小电压给电容加电,不一会发现其中一个电容发热,拆掉后不短路了,料板上拆个差不多的陶瓷电容换上,再拆个保险换上,上电开机背光正常显示,故障解除。

网友:
测一下高压有没19v,有直接换一个高压芯片试试

网友:
高压芯片不好找啊,X宝都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