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20-05-05):
电脑型号:K43SD
板号:K43SD REV:5.0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电流不固定,有时候0.3掉,有时候0.7,还有时候1.1-1.3掉,大部分时候按下开关0.7左右就掉了,偶尔能正常开机,开了机以后不断电的情况下,开关关机再开没有任何问题,断电后再开还是掉电。
发这个贴子主要是看到论坛有过一样的问题,但好多都没修好,甚至有的最后还换主板了,估计他们知道是这个问题,都要哭晕在厕所了!!
机器是同行送修,好在都比较忙,他也没修,直接给我了,先上几个图:

大家基本上都知道这个机器有几个通病 ,排阻/BIOS/电源接口断/不开机EC67脚PG断线或8206不出PG等等,这个电脑也算其中一种
拆机之后,先测试了整板供电,发现虽然掉电,但整板电压齐全,
首先并肯定的怀疑了BIOS,开机掉电,再加上偶尔能亮,第一感觉就是干他,谁让华硕的BIOS人人喊打呢,误杀也不是我的错啊,麻溜的刷完,通电,还是掉电,掉电,掉电,然后亮机了,断电,再通电,还是掉电,掉电,不过,亮机的次数好像比刚才多了点,这个时候肚子咕噜了一声,看看点7点半了,还是先去解决温饱问题吧,让他开着去吧,看看开着机会不会自动关机。
半个小时,回来一看,还在开着,虽然没有硬盘,但刚才开机自动进BIOS的时候,我特意把选项调到了最后一页,现在还是最后一页,确定这半小时没关机,坐下就去拔电源,想着继续修白,电源一拔下来,就把我烫的不轻,我去,电源头也太烫了吧,仔细一看,好家伙,电源接口的周围板材都因发热有些变形了,再一看,就笑了,这不是电源接口虚焊了吗,再仔细想想这机器的故障,我重新插上电源接口,开机还是掉电,然后我用手掰着接口,再开机,次次都开机 ,这才开心的笑了,拆出来主板,(之前检查和刷BIOS都没拆主板,主要是我太懒了)拆掉散热片,什么叫做:拨云见日,见下图:

简直懒的不能再懒的我直接选择了加焊,我去,焊不上
直接上风枪,吹下来,一看都黑了,难怪焊不上:

直接拿新的换吧,多快啊:

换好,试下 ok:

装机,其实装完才发现,电脑电源接口处的外壳都有些变形了,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现在开不开机的次数多了,才选择送修了。截止到发帖前,离修好已经有三个小时了,电源接口温度正常,断电后再开机正常,没有任何问题发生,确认修复。
此篇完结。
大晚上发帖不易,有分的加分,没分的回复点赞啊,多谢各位看官。

网友:
居然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还以为3v5v不稳呢?

网友:
这种电源接口换了多少个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的确是没想到会是电源接口虚焊了,涨见识了

网友:
看似很复杂,,其实很简单

网友A:
用电池和用电源可以发现问题啊

网友:
想不到电源接敺有问题,修电脑观察也很重要哦

网友:
弄最后电源接口脱焊,辛勤发帖也能挣积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asus电源头坏的真多

网友:
这个机型刷过bios

网友:
用电池应该不会掉电

网友:
这种没断的可以补线焊接也没问题

网友:
老司机 这个问题不好搞 在我手里又要放弃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真不好搞

网友:
我觉得这种硬焊在板基上的插头很容易出问题电源插头经常插拔会引起松脱焊,稳定性不如那种通过一段延长线接到主板上的皮实经用。

网友:
我也换个这个电源接口,中间那个都断了

网友:
修好很多台这种机器,我并没有给客户换接口。我直接把接口打磨一下飞线。线要粗一点,无一返修。

网友B:
换了也返修最多3个月, 飞线稳当,直接掰直了飞根粗线,还不要打胶,保持弹性。

网友:
兜一大圈。原来是电源接口问题,刚开始就应该检查

网友:
这个故障原来是电源插头坏了

网友:
感觉和设计有关系 这地方热堆积,还不做措施,迟早出问题,加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和用电源可以发现问题啊

恰巧电池没电了。估计接口不好,充电时电流更大,发热更严重,充不上,总之就是电池0电,修好后充了一个多小时才从0%走到1%,往后就冲上了

网友:
晕死 ,,这机 我都是 先看,电源接口

网友:
虚焊打火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仔细看还直不注意

网友C:
这种没断的打磨后还可以用,焊接好后堆锡,不要露头,温度,松动,氧化导致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没断的打磨后还可以用,焊接好后堆锡,不要露头,温度,松动,氧化导致的故障

打磨好的容易出返修,时间比较短,换个新的好得多,但也会坏,像楼上说的飞根粗线更好,几乎不会反修,不过换个接口用一年坏了再收费啊

网友:
电源头还能引起掉电还有电流?一般不都掉00了

网友:
这个机子的电源头可以时候的通病了

网友:
修电脑观察也很重要哦

网友:
之前也换过很多这种的

网友:
不要随意的说同行  这种都不需要拆机都能判断的故障  而且这种接头是华硕的通病了  2014年的时候都修了不知道多少

网友:
这机器电源头坏的多  但是没见过这样坏的  什么故障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也返修最多3个月, 飞线稳当,直接掰直了飞根粗线,还不要打胶,保持弹性。

三个月肯定不可能的,最少年把,换很多了,不坏也不行啊,让他们得记得来咱这交点保护费

网友:
估计都忽视了电源接口

网友:
小问题,大故障

网友:
找到问题点解决好稳定就是王道,这个细心真是太重要了。

网友:
赞赞赞!这种故障现象还真不会想到电源头的原因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 呀,遇到好几个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帖子咋还不沉呢。好几天前就来看过了

网友:
这。。。电源头也是神奇啊   反复掉电遇到过USB3.0芯片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