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故障~

楼主(2020-05-06):
有一次玩着游戏突然显示显卡不可移动,然后就发出嘟嘟的声音,伴随着风扇疯狂的转动。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打开电脑看视频没事,只要玩游戏,一定会提示显卡不可移动,然后风扇疯狂的转动。系统也检测不到显卡温度。求助大概是什么问题,需不需要要更换什么硬件,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感谢!

网友A:
初步判断是主板问题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店面检测下或者也可以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网友:
显卡部分坏了吧,或者温度检测不到,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是主板问题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店面检测下或者也可以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维修店换了显卡还是不行,和没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