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75 板号 NM-A871不触发求助

楼主(2020-05-06):
接电开关指示灯会闪几下, 待机0.013按开关无反应,测公共端12v 3V 5V线性正常,但是3v 5v电感无电,开启是IO发出EC_ON EC_ON2给3V 5V的,但是没电
所以查下IO的 供电,复位 LID ACIN 都正常,按开关有进IO,但是不出EC_ON 和EC_ON2 ,也没其他动作
IO是IT8786E 边上还有外挂个小BIOS芯片 UE2  请教各位,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A:
8586e这种芯片内部好像是有程序的
仅供参考

网友B:
测公共端12v小了,是19.5v

网友(点评):
好多新机器的公共点电压和电池相等 。

网友C:
测3V 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3V 5V有没有短路

3V 5V 没短,这些基本的刚开始 就已经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公共端12v小了,是19.5v

确定吗,,这机型没怎么弄过,公共端12V ACIN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586e这种芯片内部好像是有程序的
仅供参考

所以怀疑是不是IO坏,还是外挂BIOS坏

网友D:
你这个机器的毛病应该是EC 电路损坏。或者EC 程序包括EC 本身损坏。8586E 不单单带程序,还带UUID等信息。至于挂个小BIOS芯片 UE2。这个不知道是干嘛的。为什么对这款板子比较清楚。在我们的一个群里。有个兄弟碰到一个和你一样的机器。机器能亮错误报警。最后前前后后修了1星期。没搞定。他是8586E 程序重新刷过,还是报警。连你说的UE2。去掉了也报警。而且UE2 去掉后开机依旧正常。什么都换了还是报警。而且发现没有密码芯片。最后我分析觉得还是EC 里面带的程序问题。建议他网上购买料板。最后。换了EC 才搞定的。所以此EC 带序列号等信息的。。说以不要去研究是不是UE2 的问题。你这就是EC 坏了或程序或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机器的毛病应该是EC 电路损坏。或者EC 程序包括EC 本身损坏。8586E 不单单带程序,还带UUID等信息。 ...

感谢解惑,先订个EC试试看

网友D:
从时序看这个机器待机就产生4组电压。加上线性一共5组。现在不单单要查EC 以及EC 本身。还要考虑后级是否有短路引起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时序看这个机器待机就产生4组电压。加上线性一共5组。现在不单单要查EC 以及EC 本身。还要考虑后级 ...

感谢提醒。。。

网友E:
EC发出开启了,我感觉应该围绕3,5V芯片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发出开启了,我感觉应该围绕3,5V芯片查起。

EC开启3V 5V的EC-ON EC-ON2没有,,是没有开启,

网友:
EC问题 买这个EC要剪板的,有两款别买错了 看主板第一脚的丝印是不是一样

网友F:
我觉得问题应该还是在ec这一块

网友:
买剪版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问题应该还是在ec这一块

买了EC  等到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