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漂洗两小时后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5-06):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iPhone7和衣服一起漂洗两小时后捞出来不开机

【故障分析】

  手机惨不忍睹了,全板腐蚀,客户说手机可以不要,但是要资料。进水机无非就是短路,烧原件。好在客户进水之后没有强制的去开机,去充电。

【维修过程】

  客户手机拿过来的时候手机里面还有水,烘干8小时。烘干之后测量PP-VDD-MAIN短路,熏松香,排查短路就不在做过多复述了。

  短路修好之后,触发正常。电流跳变也都正常。但是屏幕没显示,仔细观察之后的确是无显示,并非无背光。直接更换显示供电芯片。

  图中可以看到,显示芯片下面腐蚀的很严重。清理干净,更换。结果依然不显示。

  看来没那么简单,我们来看显示供电的工作原理图

  原理图中可以看出,显示正常工作的话,会输出5.1V 6.0V 5.7V -5.7V供电。接电开机测量。上述哪些供电一个都没有,也就是说显示芯片根本没有正常工作。那么我们就着重查显示芯片的工作条件。

  PMU_TO_AOP_TRISTAR_ACTIVE_READY而该复位信号不但连接显示芯片,还连接USB管理芯片,连接电源和CPU。有可能是进水导致把该信号相连的原件烧坏。直接拆到USB芯片。接屏开机。正常显示白苹果,但是进不去系统。因为我们没装USB芯片,更换USB芯片之后开机。正常进系统,保资料成功。

  【维修结果】正常

  已经正常进系统,提示正在搜索,估计基带部分还是有问题的,客户只要资料,基带部分不去管它,资料拷出来就可以。修复完成。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每看一篇好文章就觉得自己的知识又增加了一点!!!学习了!!

网友:
学通了确实是高手,学不好就是一条不归路哎

网友A:
这不算什么,我修过掉进厕所的苹果7,机子拿来的时候外边很干净,拆开里面都是黄不拉几的水,屏幕背板一按还冒黄水,主板也是开机电流但是不显示,但主板一上热风枪味道有点大,就放弃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遍理论和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什么,我修过掉进厕所的苹果7,机子拿来的时候外边很干净,拆开里面都是黄不拉几的水,屏幕背板一按还冒黄水,主板也是开机电流但是不显示,但主板一上热风枪味道有点大,就放弃了

高压水枪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