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3台ipad pro同时翻车,求大佬救救我。分别报错4005。4014 还有一个刷机不识别

楼主(2020-05-06):
第一台ipad pro 9.7之前是刷机卡进度条。想都没想直接干了硬盘。所以也记不得原来报错码了。干硬盘的过程中确定别的没爆锡尤其暂存。硬盘的供电3.3,1.8也都正常,但是翻车了,直接4005爱思显示不能从dfu模式切换至回复模式。求各位大佬指点思路。
第二台ipad pro9.7 一开始不充电。所以换了u2故障搞定。但是还要解id所以干硬盘,但之后插电脑怎么也识别不到设备。(别的设备都识别,然后新的硬盘,u2也都干了一遍。状态依旧

第三台ipad 12.9 一开始夹电大短路,找到了电容已经完美开机。但是后面要解id,也是同样确定任何其他芯片没爆锡,各种供电齐全。然后报错4014。。。

小弟无奈了。我都怀疑我硬盘测试架跪了。也都换了,故障依旧。

大佬们救救我。

网友A:
可以救你,但是你必须把所有装备给我;

网友B:
你的都是你干硬盘搞坏的

网友C:
你是什么测试架啊,硬盘有没有焊好,温度高一点,速度快一点重新做一遍。

网友D:
不可能连跪呀!!一定是你在某一个细节上出现了问题,,除胶或者写底层确定没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打一下字库阻值,,祝你好运!!

网友E:
我曾经连续干翻两台IPadAir ,都出现不进恢复模式的故障,后来有一台不接屏可以正常刷机,接屏就不能刷机 经检查是显示供电管烧坏造成的,更换后解决,另一台还一直没有找到毛病,重做闪存,更换显示供电、U2等小件都没用,故障依旧,现在在角落里吃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连跪呀!!一定是你在某一个细节上出现了问题,,除胶或者写底层确定没问题的情况下,,可以打一下字库阻值,,祝你好运!!

谢谢字库也打了。跟正常的主板一样。问题就是情况类似但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连续干翻两台IPadAir ,都出现不进恢复模式的故障,后来有一台不接屏可以正常刷机,接屏就不能刷机 经检查是显示供电管烧坏造成的,更换后解决,另一台还一直没有找到毛病,重做闪存,更换显示供电、U2等小件都没用,故障依旧,现在在角落里吃灰呢

感谢大佬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测试架啊,硬盘有没有焊好,温度高一点,速度快一点重新做一遍。

做好几遍了。拆装硬盘也不下几百个了至今也没翻过车。测试架米景pcie和精诚pro 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都是你干硬盘搞坏的

我也这么想。奈何干了不下几百个各种硬盘也没一起翻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救你,但是你必须把所有装备给我;

不能够了老哥。我人在德国。感谢啦。

网友F:
IPAD干过几台硬盘扩容的,没翻过车。至今正常使用没问题。帮不上忙!

网友:
引用 网友F:
IPAD干过几台硬盘扩容的,没翻过车。至今正常使用没问题。帮不上忙!

那也谢了哈哈

网友G:
用iTunes刷!就过了

网友:
ipad就是事事多

网友:
暂存已经虚了 重做或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iTunes刷!就过了

用过了大佬

网友:
主要没图纸。没思路就很难受

网友:
要寄修吗

网友:
iTunes报错4013 爱思到11 dfu就不走就是暂存了

网友:
不装硬盘 必须刷机到20%才算主板没问题

网友:
电脑坏了吧,哈哈

网友:
别提了,发完帖子第三天发现问题了。u2那个我连换了5个才发现原来我那一袋子u2应该是前段日子搬家磕碰到了或者受潮了,基本全是坏的。。。然后有台4013的是因为我有个硬盘有问题,写了底层是之后电脑端显示也正常,无论哪台测试架读出来都没问题。但是复制所有信息在写进新盘就进报错。换了个新硬盘重新写就刷过了。之前我在另一台机器上换了好些个硬盘报错都一样,记错了以为这台也换过硬盘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