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胜利万用表维修

楼主(2020-05-06):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天来修一款胜利测量问题迟钝,有时还无反应

故障1:凤鸣档有时候灵有时候阻值很大有时候没显示。
故障2:电阻20k档在不接任何电阻的时候表还是显示6.几K,别的电阻档用不了。
故障3:电容档测电容一直在变化小数点。

今天没事想修修这个胜利表,打开一看,哎,居然还是牛屎芯片,网上说里面的问题基本都是电阻档坏,看来这是个通病,贴子里说直接换Q1  Q2的贴片管子就行了,我在板子上找到了,型号是Y1,查了下Y1资料,就直接找到两颗8050完美替换!装上仪表壳,接通电池,功能完美修复!

顺便改装下加了一个开关键,省的每次开关机,还得拨仪表盘,这样拨动盘还能更长寿

网友A:
建议还是入手一个福禄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入手一个福禄克

能用就用,我怕老婆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