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维修

楼主(2020-05-06):
ATX开关电源保护故障修复实例
一台航嘉睿智300DSATX开关电源,出现短接绿线和地启动时,风扇转一下就停的故障,测量3.3V、5V、12V均无输出电压。+5VSB及脉冲驱动供电20V电压均正常,属典型保护故障。

按常规检修思路,测各路输出对地阻值,均在正常范围。再测量三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也无短路。目测各路滤波电容无鼓包及明显漏液现象。测量各路至WT7522对应电压检测脚之间的二极管等器件也未发现异常。

查找很多相关网页参考其他维修经验,多数故障为滤波电容及肖特基二极管问题,遂逐一拆下进行测量,但全部都是正常。反复思考后,决定测量WT7522几个关键引脚的电压,通电实测第2脚3.3V、3脚5V及7脚12V检测引脚的电压为0V,而负电压检测引脚第6脚的电压却有4.7V左右,感觉不正常。于是顺藤摸瓜,发现6脚到-12V之间有一个150千欧的电阻阻值不正常,进一步拆下测量,发现标称150千欧的电阻实测阻值为6.7兆欧,远大于正常值。找一个正常电阻更换后,开机测试各路输出电压正常,电源修复。

网友:
学在、技术的贴,为你的精神点赞

网友A:
看见色环就头大,就像看女生的口红色号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色环就头大,就像看女生的口红色号一样。

其实也不难。多试几次就习惯了,主要看倒数第二环就能知道是几K、几十K、几百K还是M欧,可以做到秒读

网友:
感觉拍实物图片,确定故障点时,在图片上标记一下(如画个圈,打箭头等)更明了

网友:
扎实功夫,我有一台小电源还没修,也是保护了

网友:
色环电阻感觉好难记

网友:
我色盲,怎么办

网友:
棕1橙2……好多年没记

网友:
为你这种不屈不挠不为赚钱的精神点赞、技术的贴,为你的精神点赞

网友:
你这种不屈不挠不为赚钱的精神点赞、技术的贴,为你的精神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