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 TITAN显卡一加载驱动就黑屏死机求教

楼主(2020-05-06):
手头在修一块GTX TITAN,GK110核心。开始用MATS测试是一片内存坏了,换了内存之后MATS测试为PASS。
但是进入WIN10系统之后,没有加载驱动前一切都还好,测量核心电压0.8V,内存电压1.35V。
过一会儿系统自动安装驱动,然后黑屏(正常应该是黑一下就回来)死机了。
这时候测量核心电压是1.15V,内存电压1.55V,卡也烫得要命,请教一下各位,大概会是哪部分电路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显存用的不同牌子不同频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存用的不同牌子不同频率的?

一句话点醒,原来用的H5GQ2H24AFR-R0C这个芯片,我随手给换了一颗K4G20325FD-FC03。
立刻买几片原来同型号内存试试。后续再来更新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句话点醒,原来用的H5GQ2H24AFR-R0C这个芯片,我随手给换了一颗K4G20325FD-FC03。
立刻买几片原来同型号内存试试。后续再来更新结果。

高端卡BIOS可不认不同的显存的,显存太多调节不过来就死了很正常

网友:
差点忘记这个帖子了。后续更新:换回H5GQ2H24AFR-R0C后正常。

网友(2020-10-29):
这个问题主要有两原因造成,一显核心问题,二是显存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
屏蔽显存即可修好 我会 有一种是核心内部显存控制暗坏 检测全部没有错误 但是当进入桌面花屏 黑屏 代码43之类(有可能ID码错误修复一下即可)通常可以用屏蔽法 排除法 先屏蔽ABC3个显存区 如果可以正常进入系统理论上就是ABC3个显存区有一个错误 然后就 A B C3个显存区 一个 一个的来屏蔽 当屏蔽到B区可以正常使用 那么就是B区问题 这种屏蔽可是方便快折 Q远程也可以修好 无需要来回寄修 以泰坦6G 屏蔽后就5G显存 性能没有什么影响 位宽够大 这种屏蔽是可以拯救那些核心内部问题无法救治 之类 显存不在基本无视即可修好 修好后就是一张好的显卡 换其他电脑 换其它系统都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