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70开机风扇高速运行维修过程

楼主(2020-05-06):
客户送来一块GTX1070显卡,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开机风扇是高速运行的,而且是涡轮风扇,那声音赶上飞机起飞了。

但是进入WIN10系统就好了,恢复正常转速。声音轻微。

运行一下Furmark烤机,发现风扇速度逐步提高,而且电脑上也能看出风扇转速。

看起来风扇正常,控制电路也正常,那会是什么问题。

刷BIOS,这是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但是刷了几个版本BIOS后,还是一切照旧。

这下没有想法了。先喝口水,等一下继续

网友:
没有头绪,只好翻着图纸,期待有什么新发现。

果然,突然看到下面这个

XTALOUTBUFF不同电压会设置不同百分比的PWM
这是什么鬼,会不会和风扇相关,看名称好像和晶振相关的引脚。

网友:
首先要找到R849,R848这两个电阻,这个倒是难不倒我,正好有1070点位图

上面选Symbol,下面输入R848,就跳到R848位置

这样好像太杂乱了

关掉其他图层,只保留器件所在的底层,然后镜像显示,这下就清楚多了。

网友:
对着图纸找到板子R848对应位置

咦,R848下面一个电阻好像掉了,看一下图纸,是R849,阻值是49.9K,
手头没有这个电阻,不管了,焊接个51K上去

网友:
上机,上电,风扇转速正常了!

XTALOUTBUFF果然和风扇相关,因为上拉电阻R849掉了,所以XTALOUTBUFF只有下拉电阻,等于是0V,按照图纸说明,这时候是100% PWM,涡轮风扇全速运行,不吵才怪。进入系统后,风扇速度应该是由驱动控制了,所以转速恢复正常。

维修完毕,客户说没修之前,他半夜想开一下电脑都不敢,怕把全家吵醒。
这是戴尔一款主机带的显卡,没有背板,估计是不小心操作撞掉了这个电阻。

网友A:
这种掉小件修的挺累哦,楼主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掉小件修的挺累哦,楼主真厉害

主要这个电路板上也很多器件没有焊接,开始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这个电阻掉了,

后来是想测量电阻电压才找到这个位置,才发现了掉件。

网友:
应该是拆机或者装机的时候碰掉了,显卡就很容易出现碰掉件的我情况

网友:
楼主竟然有点位图,显卡图纸真的非常难找到。

网友B:
楼主真牛,能否分享一下点位 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牛,能否分享一下点位 图纸

图纸是师傅的,分享出来不知道他会不会杀了我。
我只能分享维修分析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是师傅的,分享出来不知道他会不会杀了我。
我只能分享维修分析过程。

兄弟没事的   大胆的放出来   有我们这么多人保你没事 哈哈

网友(2020-10-29):
有图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