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V-A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0-05-06):
主板:GA-B85M-D3V-A故障:开机两秒重启

像这种开机重启的,估计都是电压不正常,量得内存供电1.5   桥供电1,5V变成了3.3V,1.05V变成了1.5V,肯定是这儿出问题了,桥供电偏高,估计桥也被烧了,但是先不管桥有没有坏,先把电压给他修复正常再说
打开鑫智造,找到图纸,测的VCC15_EN电压为3.3,正常情况下是1.5V的,和桥电压一样,估计都是他接的两颗电阻出问题了,那就先换了,芯片也得换,LM324,如果不换的话还得继续烧,亲身经历过

换后测试,电压1.5V正常了,1.05V也正常了,但是还是开机重启,估计桥也坏了,跟客户说,客户同意,换!

换了之后再次测试,还是一个叼样?等等,开机重启?测一下5V12V的电压检测,12V检测变成了4.0V,正常情况下是2.0V,唉,打开位置图,继续换电阻吧,把5V的也换了,怕返修,但是!桥应该确实是坏了的,电压偏高那么多,不坏都不正常

再次开机测试,滴滴滴滴滴,OK ,点亮,但是,卡LOGO,我尼玛,服了,刷个bios吧,刷后正常,唉,吓老子一跳,以为是桥的问题卡LOGO呢
维修结束,但是没拍亮机图,一激动给忘了,传上亮机bios

网友A:
VCC15_EN分压电阻坏导致桥供电偏高导致主板不断重启;同时桥也坏了;IT8620的12V检测电阻坏导致主板启动立马掉电;BISO导致卡logo

楼主的桥判断为坏,有没有经过测量呀,还是因为电压高就不需要测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15_EN分压电阻坏导致桥供电偏高导致主板不断重启;同时桥也坏了;IT8620的12V检测电阻坏导致主板启动立 ...

因为电压过高,肯定桥也被烧坏了,之前有亲身经历过的,至于换好桥后12V检测电阻出问题了,就是运气不大好,俩问题同时出现了

网友B:
楼主好厉害,碰到这样的我就直接换主板了,然后旧的主板再卖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厉害,碰到这样的我就直接换主板了,然后旧的主板再卖掉

没办法啊,自己就是做维修的,而且客户要修,不愿意换板,能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桥这么容易坏么?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  开机风扇转下就停的跟楼主这种差不多的  遇到这个情况头皮发麻

网友:
这桥肯定挂了!

网友:
技术帝!鉴定完毕

网友:
看来还是要测电压修电压,最后干桥,要不然没法判定桥是否好坏,心里没底,同时感谢楼主分享,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啊,自己就是做维修的,而且客户要修,不愿意换板,能有什么办法呢

修一下500换板450,你让他选

网友:
想问一下这种瞬间就掉电的电压是用什么测出来的

网友:
技嘉有图纸没有标识元件位置,跑线找的坏电阻吗楼主

网友D:
值得学习了   鑫智造 真的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值得学习了   鑫智造 真的好用不?

好用的一劈,不能说啥都有,但也不差

网友D:
。。。win10 总是装不上去   试了几次就没折腾了  最新版本 安装说明都试过  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10 总是装不上去   试了几次就没折腾了  最新版本 安装说明都试过  无果

下载最新版本的试试

网友:
桥应该是好的吧

网友:
楼主请问VIN0至VIN6是通往哪里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