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36-的板号 ,这个芯片PU4503谁知道谢谢

楼主(2020-05-06):
机器 是2修。上家把芯片去了 。没装  其他电容我都找到了。

网友A:
我考!你的MOS  管子 G级 悬空 ,,, 过瘾 。。。。

网友:
论坛里有高清图,不足道能不能看到型号,你知道搜一下

网友:
1225c.3跟13 的L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考!你的MOS  管子 G级 悬空 ,,, 过瘾 。。。。

上家没装。哈哈。确实过瘾

网友:
有吗    请问。。。。

网友:
我量下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0982-1-1.html

他这是全部的吧。芯片看不清吧

网友C:
丝印太模糊了显微镜都看不清

网友C:
12314-1和12307-2都有这个

网友D:
51225 上家跟客户多大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印太模糊了显微镜都看不清

咱俩的不一样的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314-1和12307-2都有这个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51225 上家跟客户多大仇啊

哎。无心之商,亘古有之。。。。

网友B:
估计是谈好价格机器修好了客户反悔吧,不然怎么会拆芯片呢?长见识了

网友:
一插电一烧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谈好价格机器修好了客户反悔吧,不然怎么会拆芯片呢?长见识了

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那上家也没过分,毕竟维修不易,时间花了材料耗了

网友:
51125 51123 应该是这个

网友:
51225 51223

网友E:
这个你最好还是打一下 3V 5V的对地值先,拆的是待机芯片,还有USB数据线的值,万一CPU坏了你找到芯片也没用了。这个待机芯片信号是51125C

网友F:
高人 这个不装 这是打算报废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最好还是打一下 3V 5V的对地值先,拆的是待机芯片,还有USB数据线的值,万一CPU坏了你找到芯片也没用 ...

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人 这个不装 这是打算报废了吗

确实报废了。。。

网友:
上家也没过分

网友:
不知道是  插电烧的桥还是原来就烧了。上管G级悬空。5A进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