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杂牌驱动板,高压开启信号在哪里?

楼主(2020-05-06):
我想外接一个led高压板。我以前都是飞线在屏供电上面的。
今天发现,开机插电的时候,会白一下,不是很完美,想找到它的高压开启信号,不知道在哪个脚?

网友:
芯片rtd270clw 帮我找一个脚位!~

网友A:
这板子带恒流源的,背光开启查一下恒流源驱动芯片脚定义就知道了(靠电源插口附近八角芯片估计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带恒流源的,背光开启查一下恒流源驱动芯片脚定义就知道了(靠电源插口附近八角芯片估计就是)

查了,没有EN 开启~~~

网友:
这不是杂牌  我就用这个代换坏的板子  插上VGA 在芯片和高压部分之间的贴片电容上量找到5V 拔掉VGA 5V消失就是ON/OFF

网友:
测下第七角。看看是不是和on、off同步!

网友:
一般板子上会有标识的  ON   OFF

网友:
这个改不好弄吧,还不如直接换一个通用板好。这个芯片的24脚是背光开启,可是这脚外围要加几个电阻和三级管来的,可能还要刷成不带背光电路的程序。麻烦。

网友:
这样都行?

网友:
EA 是开启,INN是调光,不然它怎么实现背光调节

网友(2020-07-19):
查高压芯片的en信号脚

网友:
右手边6脚的那个测下,下面开始1,2应该是12V供电的3,4应该就是开关和控制   5,6脚应该是接地的

网友:
这做工不像杂牌,实在找不到就查芯片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