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 5可以使用pro 4的屏幕吗?

楼主(2020-05-06):
pro 5屏幕坏的能不能装一个pro 4的屏上去继续使用?意思是pro 5的主板用5原来的排线然后用4的屏幕总成,有人试过吗?因为 pro 4 可以换pro 5的LG屏,只是LCD排线也要跟着换,我不知道反过来5用4的屏时要不要排线也要定制?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太深奥了,问问度娘才能给你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太深奥了,问问度娘才能给你解答

度了,没有答案

网友B:
应该是不能,印象中5的屏幕分辨率好像比4的高还是2K屏幕来着。反正5算是向下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不能,印象中5的屏幕分辨率好像比4的高还是2K屏幕来着。反正5算是向下兼容

但4不是可以用5的吗

网友B:
是可以用,但同时需要换屏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可以用,但同时需要换屏线啊

pro 5换PRO 4屏的线没的卖啊,又不知道定义自己改一个座

网友C:
没必要换吧 三星屏幕会抖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换吧 三星屏幕会抖屏

将就用一会,不是重度使用,不是主力机

网友:
如果有PRO 4换 PRO 5那条排线应该可以自己对比一下DIY一条PRO 4换 PRO 4的

网友D:
不能 屏线没有 而且孔位不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 屏线没有 而且孔位不对应

是的 我想买个4转5的看看引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