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是正常吗

楼主(2020-05-06):
刚学使用万用表,红色标记的地方测对地滴滴响,是正常吗

网友A:
c412对地不对拆了,测原c412的位置还对地滴滴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12对地不对拆了,测原c412的位置还对地滴滴响么

测了,直接量焊点还是滴滴响,这个电容焊回去时还被吹飞了找不到了

网友B:
滴滴响看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滴滴响看阻值是多少啊

差不多都是23..看来只听声音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滴滴响看阻值是多少啊

阻值20多正常吗?上管的s脚对地滴滴,下管的d脚对地滴滴,我知到它们是相连的并接到了mos控制芯片的phase脚上,但是phase对地也滴滴响

网友:
学维修第一天我们都应该明白,短路是指二极管档压降对0.000左右,0.001以下。有个30多欧姆啥的有时也正常。声音不准有的30欧也滴滴。短路阻值很小1欧左右。

网友C:
学维修第一天我们都应该明白,短路是指二极管档压降对0.000左右,0.01以下。有个30多欧姆啥的有时也正常。声音不准有的30欧也滴滴。短路阻值很小1欧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维修第一天我们都应该明白,短路是指二极管档压降对0.000左右,0.01以下。有个30多欧姆啥的有时也正常。声音不准有的30欧也滴滴。短路阻值很小1欧左右。

一直看的教学视屏,里面只是说滴滴为短路从没说过阻值20滴滴正常

,所以被坑了,害我把所有元件全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看的教学视屏,里面只是说滴滴为短路从没说过阻值20滴滴正常,所以被坑了,害我把所有元件全拆下来了

我最初测量电容旁边,他滴滴叫,测试场馆d和s级也滴滴,然后我拆下来发现一点屁事没有,如果短路或者查线路,二极管当那个压降很小,也就0.002  0.003,有的线路好没有氧化的 0.000都有可能。

网友:
下管的S接地应该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