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M-KP5SC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插上适配器就蓝屏,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06):
刚才一个同行拿来一个战神Z7M-KP5SC的笔记本,用电池开机运行一切正常,一插上原机的适配器就蓝屏,或把电池拔掉,光插适配器也蓝屏,我以为原机适配器有问题,用DC电源也一样的不行,开机蓝屏,换了内存,把硬盘拔掉,用WI0 PE过滚动桥就蓝屏,用WIN PE也不行,不知哪的问题,求各位大仙解惑。附上蓝屏图片

网友:
高频率运行蓝屏

网友:
这就难受了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
听起来像CPU啊,看一下用电池时的频率是不是低。

网友A:
用电池怪好的,一插适配器就蓝了,我试了好几个版本的PE都不行,内存换了,硬盘拔了也不行,真是头痛

网友:
用电池不睿频呗。査cpu供电,供电没问题就换cpu

网友:
遇到过  更换CPU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有点奇怪

网友:
南桥赌神修到过你这故障的,你去看一下他的视频,我忘了他怎么修的

网友:
CPU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不过你要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怪好的,一插适配器就蓝了,我试了好几个版本的PE都不行,内存换了,硬盘拔了也不行,真是头痛

刚好昨晚看了维修厮的一个视屏,和你的故障一样,最后换CPU解决了

网友:
CPU睿频就蓝屏了,是CPU的故障,维修厮有一个类似的维修视频

网友:
看来很多人在刷小视频呀,

网友:
查显卡或CPU供电或有没有呢损坏吧,我遇到过,大电池供电时CPU或显卡不会高性能运行,一插适配器全性能输出就蓝屏。换CPU好的,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cpu供电或者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百分之百CPU有情况

网友:
关掉CPU睿频看看

网友:
单用充电器看看保护隔离有没有问题,还有显卡供电这两个地方我都遇到过,都排除了估计就是CPU供电或CPU本身挂了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

网友:
看起来像CPU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cpu了,修神舟的,碰见怪问题,就不要考虑小电路了,大多是大芯片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上试波器吧,看各路电压波形

网友:
mos管最好对换了

网友(2020-07-07):
刚接了一台一模一样的,用电池正常,适配器进不了系统,适配器+电池能进系统,一运行游戏就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