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这个色环电阻的作用以及替换的问题

楼主(2020-05-06):
电路板上标着FR850,是一个红黑银金白的5环色电阻。被被烧开路了,请问这个算是保险吗?阻值我就不知道是20欧还是多少,板上同样的正常的色环电阻测量起来是通的,那么我可以找个保险丝来替换吗?请教各位大师。谢谢

网友A:
标准值是0.2欧姆的电阻,
难找就用0.22欧姆(常见)或0.15欧姆(少见)的电阻代换,
再不行就用0.1欧姆(比较常见)的电阻或直接一坨锡搞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值是0.2欧姆的电阻,
难找就用0.22欧姆(常见)或0.15欧姆(少见)的电阻代换,
再不行就用0.1欧姆(比 ...

直接一坨锡就太粗暴了,那我还是随便找个保险吧,谢谢大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一坨锡就太粗暴了,那我还是随便找个保险吧,谢谢大师

找不到料,实在没办法了就只有一坨锡干上去嘛
要正规点就装个0欧姆的贴片上去

网友C:
检流电阻?最好是找个电阻装上。

网友:
这个是保险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料,实在没办法了就只有一坨锡干上去嘛
要正规点就装个0欧姆的贴片上去

还好我又上了个保险,结果通电又炸了!还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我又上了个保险,结果通电又炸了!还有短路

是0.2欧姆的电阻,看标注像是保险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流电阻?最好是找个电阻装上。

你是对,后面还是要找个电阻装上才好了。谢谢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