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老师,iphonex 摔过,外放wifi都没有,换wifi芯片要拆硬盘解绑才能用是吗?

楼主(2020-05-06):
RT 各位老师,iphonex 摔过,外放wifi都没有,换wifi芯片要拆硬盘解绑才能用是吗?

网友A:
一般不用换,分层后测下中框组值,该飞线就飞,该补点就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换,分层后测下中框组值,该飞线就飞,该补点就补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
直接换下层,修好了还会有问题

网友:
每日一学!!进步中!!

网友:
这种直接搬下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