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470 进水机

楼主(2020-05-06):
很少抽时间发经验今天遇见个奇葩的,同行送来个G470. 进水的。 测各主要电压无短路后插电源待机0.01 ,能触发到0.2  触发后0.2.无U供电个集成显卡供电。测的U供电IC95831 G基本条件正常 VR_ON无。追查EC发出121脚也为0V且不短路。测得既然EC能触发基本条件没去管 直奔SA_PGOOD也为0V,追查下来有3.3VS上啦 3VS为0v,3VS由U39控制 ,4脚为0  追查下去由Q111控制。2脚为0 正常。由于电源线绕住了我拔了理顺线,再插竟然待机0.15了。奇怪!0.15的时候独立显卡供电出来了。显卡热的要命,测了下显卡供电芯片的开启脚是3.3.看来问题不止一种,热机情况下待机也有问题先修待机,额这时候发现3VS 是3v 奇葩,Q111的2脚是0v,这个就不正常了正常待机应该为高。追下去上啦是CRTVCC上拉,R652两端都正常的3V 不用说断线了。飞好线,再插电待机正常了。触发0.35.  习惯性去看VS电压。5vS不正常。追查到控制脚的Q110 2脚正常3V,1脚0V  追查1脚到电阻R646两端都是19,结果就知道了,接着飞线。飞线后接电源待机正常,触发电流0-0.5-0.9-1.2  亮机! 至于为什么待机出独显供电,且没有元件击穿情况下跳时序还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太耗时间了,划不来

网友A:
一般这种就直接放弃了,换班

网友B:
这进水太严重了  我直接就不搞了

网友:
这个板。也没多贵

网友C:
咳主板受伤惨重不知道客户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耗时间了,划不来

处理好,还能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就直接放弃了,换班

换板子毕竟要贵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就直接放弃了,换班

能省100来块钱。多了客户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进水太严重了  我直接就不搞了

还好吧。。。

网友:
嗯100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咳主板受伤惨重不知道客户怎么弄的

手里还有几个进水的。。难搞的

网友:
多多指教。。

网友:
##zGlUQ58RY78##

网友D:
思想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想很清晰!!!!!!!!!!!!!!!!

还好吧。现在维修没啥了。都集成了

网友E:
进水的。。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的。。难搞

有的是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互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