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447首发问题

楼主(2020-05-06):
无论是做W10系统,还是进W8W10都是报这错,进W7PE蓝屏,代码D1,EB,7E都有,有一次还花屏了怀疑是显卡,BIOS里没有关闭显卡这一项,吊火,非常吊火,,

网友:
不用怀疑了吧

网友:
谁有可以关闭独显的BIOS,百度里有,没会员下不到,屏蔽显卡供电,有的机器会关不了机!

网友:
又怕是南桥坏,同行自己的机器,不想投太多本钱去做试验!

网友A:
你装系统直接显卡驱动不要装啊  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进pe试试

网友B:
联想E470碰到过,在e470主板上,显卡供电缺失会导致ACPI错,进PE也一样

网友:
跟着楼上的学习经验

网友:
cpu问题   不是显卡问题    这个机子默认集显输出    0A蓝屏是内存这块问题    但是你花屏了   结合两个故障    u问题大

网友:
不用怀疑了,CPU问题,EDP数据直接由CPU输出,就算显卡坏了也不会花屏的,只会显卡丢失

网友:
其实,之前蓝屏报D1,就是地址错误,北桥跟内存通讯错误,北桥集成在CPU里面,又是焊在主板上,U不是那么好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E470碰到过,在e470主板上,显卡供电缺失会导致ACPI错,进PE也一样

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系统直接显卡驱动不要装啊  试下不就知道了

嗯,今天我就有这想法

网友:
这机器,是同行拿来时就这样的吗?

网友:
干U就完了,我觉得像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感觉pcu的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BIOS换不了就把独显的供电断了总该可以了吧

网友:
换个显卡不就好了

网友:
0A蓝屏是内存这块问题    但是你花屏了   结合两个故障    u问题大

网友:
我也觉得u的问题

网友:
之前有碰到类似问题,有的干南桥好的,有的干北桥好的,有的南北桥都换了好的,显卡蓝屏基本会爸妈ATI,NVD的,,

网友:
我修到东芝C40-B显卡坏的,屏蔽显卡供电,能正常使用,就是关不了机,有的显卡供电~供电信号好参与关机,

网友:
ghost完系统,重启就蓝屏,蓝屏刘重启,50就起内存问题,内存换过N条,基本判断就是U的问题,先看下供电再说,

网友:
谁有装毛病机的系统?

网友:
测了显卡供电,有0.88V,有1.01V,有显存1.33V,有显卡供电3.3V,明天准备干Apu,坑爹的图拉丁!

网友C(2020-06-18):
去掉 独显供电的 2个电感就可以了
传华宏世
去掉独显的供电,有的用一会就会烧管,有的用几天,个把月就会烧上官
详情
传华宏世
我屏蔽显卡供电,还是一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 独显供电的 2个电感就可以了
我屏蔽显卡供电,还是一样,,

网友:
已经修复,换U解决!580大洋,同行自己的,收380元。贴了200元,日!U很大,没有点VGA功底做不了,中间凹下去了,有一个脚凹得厉害,,,累!

网友:
一开始有个卖家说380元,我跟同行说380元,后来找他拿货,他说缺货,一拖再拖,同行都生气了,妈的,算啦,给他贴200元,希望他以后会多那点机子给我修,报价高一点,

网友:
4700的U,这个U现在都这么贵。比有的笔记本主板还贵,,

网友:
不是加焊了U,刷了BIOS都想拿去置换,估计交换都花不了这么多

网友:
一开始,我就跟他顺拿去交换,他嫌费用太高,叫我加焊一下,最终导致这个结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 独显供电的 2个电感就可以了
这样会短路,,,,

网友:
没人点评,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0-07-21):
事实证明,你给他垫钱,亏工,他未必会感谢你,还以为你赚了他多少钱,郁闷!

网友:
郁闷,郁闷,,,

网友:
到头来只会自己坑自己

网友:
应该是CPU的问题。
传华宏世
都反馈了,换U解决的
详情

网友:
都反馈了,换U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 独显供电的 2个电感就可以了

去掉独显的供电,有的用一会就会烧管,有的用几天,个把月就会烧上官

网友:
今天贴钱去指望明天的生意,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可取

网友:
嗯。没有去做怎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