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不触发,按开关没反应,插拔电池可以,关机不能开

楼主(2020-05-06):
接一台苹果A1466的机器  版号820-00165-02,在别处检测说是进水了,不开机,拆开发现主板只有轻微进水,不影响。拆机通电看待机正常,不触发,就又装回机器街上电池,电源立马开机,正常关机再开就又开不开开,用万用表点了J4800的开机脚20脚没反应,又划了一下J4800的各个引脚才发现竟然开机了,后反复测试发现J4800的1脚 2脚链接在一起就触发,并且正常进系统,1脚是SMC_LID  2脚是TPAD_SPI_MISO_R,就是2脚再有3.3V供电的时候就能触发,而开关引脚就是强行拉低也没有什么反应。不知道这个引脚跟开机有什么关联,在线求助

网友A:
你就查2脚电压是哪里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查2脚电压是哪里来的啊

2脚待机无电压,短接1脚的3.3V过去就开机了,可是2脚进的是CPU ,

网友B:
是不是触摸板进液了?有没有尝试替换下触摸板试试

网友C:
看意思有点像触摸板的信号  看看触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触摸板进液了?有没有尝试替换下触摸板试试

裸板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意思有点像触摸板的信号  看看触摸板

关键是我都没有接触摸板,裸板测试

网友:
给2脚1个3.3V电压就开机,

网友:
EC换了3个都是一样,客户着急要,没办法,只能把1脚2脚短接在一起,装机测试发现开机后开关键可以用了,索性就直接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