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7370笔记本奇怪问题,求大师指点

楼主(2020-05-06):
戴尔13-7370笔记本奇怪问题,求大师指点   正题   笔记本正常开机   运行也正常    就是温度高    鲁大师压力测试 82的时候   风扇才转    但是温度也是居高不下   在79左右      风扇也转    求大师指点下    啥问题    散热片没问题   导热正常   风扇4线的   这个能改常转吗,会不会是BIOS  或者温控 的问题   这个没图  也不会在线等

网友:
BIOS可能性大,能开机可到官网下载升级。

网友:
4条线的风扇, 你看下 第一脚 是不是5V ,二脚是不是接地,三脚是风扇的TACH脚, 4 脚是风扇的PWM 转速调节。拔掉 看下, 这种方法不一定适合你这个机型,我在其他机型可以 改常转风扇。

网友:
留下红黑两线 就可以了

网友:
先升级bios看看

网友:
留下正负极这个好暴力

网友:
不掉电就没什么事情  现在有些机器就是开机鲁大师检测温度高

网友:
鲁大师检测有时候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