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 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06):
     型号:华硕X43B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这个是前几天收起来的,那个南桥坏了的,客户同意维修,今天南桥到货,先把原桥取下来,打值+1.1VALWP不在短路,换掉上下管和芯片后,上电测试+1.1VALWP正常。把南桥装上去后上电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神舟Z6-KP7EC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后上电测试无3V ,5V正常。打值3V待机对地,桥的1.05V供电也是对地,烧机南桥发烫,拆掉南桥上电测试 3V 5V都正常,1.05V也正常。换个好桥上去触发很久,显示但是暗屏。测屏的19V供电没有,在板子后面屏接口的位置测到19V的保险阻值变大,换掉后上电显示正常。论坛下载了原厂BIOS,我的是rev1.1的,下载的是1.0的。经测试可以通用。开机快 没有风扇狂转和半小时掉电的问题。

     型号:戴尔5348一体机
     故障:不开机
     维修过程:这个是带了一个小电源,插上电后开机灯一直闪,拆机测试后待机都正常,1.5V的内存供电也有了。测到给CPU供电的12V没有,这种电源应该在拉低绿线后都有12V的,拔掉主板的供电后,强行拉低绿线也没有12V。判断电源坏,等订一个电源后再继续。

     型号:联想U310
     故障:不显示
     维修过程:额。。。。没修好,测试一切条件都正常,PLTRST   内存复位都有,但是抓波没有读取内存。刷了BIOS后故障依旧。加焊和换了南桥故障还是一样,所以怀疑是板载的CPU坏了,客户不修了。

     型号:华硕FX50J
     故障:不显示,电流0.75
     维修过程:先测试各大供电都正常,平台复位内存复位都有,刷了BIOS故障一样,屏蔽板载内存后抓波也是没有读内存,而且这个机来的时候风扇全是灰都堵死了。感觉CPU坏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机在论坛看了看都说坏U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只有明天试试换个南桥有没有戏咯。目前已经加焊南桥。并没有什么卵用。

     联想小新 潮7000的今天芯片也到了。换上APL5934D后。输出电压2.5V给四代的内存颗粒供电。上电正常显示。而APL5934A换上去电压是出来2.2V左右, 今天修机不多,就这几台啦。下班班。。。。

网友:
一天修5台 。也不少了

网友:
楼主加油,快赶上我了,今天修了十多台,好多都是开关排线没插好那种。。。。。。。

网友:
楼主总结经验的习惯很好呀

网友:
可以了 一天那么多

网友:
生意不错,天天有那么多机器修

网友:
专家级维修了

网友:
楼主不简单呀,又要修机,又要发贴!

网友:
学习楼主总结的经验的,

网友A:
我最多一天修十一台 ,我记得,  但是都是些小问题通病,刷bios 这些。不过现在我感觉一天能修一台就行了。没啥生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多一天修十一台 ,我记得,  但是都是些小问题通病,刷bios 这些。不过现在我感觉一天能修一台就行了。 ...

现在电脑行业确实不行了,我有时一天也是修十来台,都是些小问题,大短啊,刷BIOS什么的,难修的别说一天了,一周都不一定修的好

网友:
大神,模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多一天修十一台 ,我记得,  但是都是些小问题通病,刷bios 这些。不过现在我感觉一天能修一台就行了。没啥生意啊。

我今天就修出了一台华硕玩家国度的GL504,是个加拿大的中国人在网上找的一家开网店接维修的人接的机器,报价1050,开网店的这家不知道报了客户多少钱!反正我给这个开网店的修的机器几乎全是高端游戏本,我报他200-300-400的他基本上都是报客户700-800-1000左右,有些高端的机器他直接客户换主板的价格,但是机子基本都是修好的。所以说网络养了好中间商,他们只接业务赚的比维修多得多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