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屏幕,按开机键没反应,怎么测试

楼主(2020-05-06):
没屏幕,按开机键没反应,怎么测试主板能不能开机

网友:
按开机键量电压都有没 最好接电源看看

网友:
没电源线,想自己做一套

网友:
接可调电源,看电流跳变判断

网友:
OK,没线插不了,只有电源

网友:
如果有可调电源,可以看电流

网友:
拆个报废电池的排线不就行了,把电池体拆掉!不就有开机电源线了,剩下的还要我教你?

网友:
你这是R9,换下来的报废电池你一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