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K610D-i5 d1插电后电源适配器灯灭,不开机

楼主(2020-05-06):
前几天换硅脂后正常使用三天,今天看视频时突然黑屏关机,再无法开机,电源适配器插220V交流电指示灯会亮,插笔记本适配器灯就灭,接电池也无法开机,拆机后取下cpu、内存、硬盘后故障依旧,电源适配器有19v电压输出,求助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当然是主板短路了啊,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店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是主板短路了啊,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店维修

请问这种故障修好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主板短路了  每个地方价格不一样呢

网友B:
楼主你报一下你是哪个地方的,如果同城的话可以给你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报一下你是哪个地方的,如果同城的话可以给你修好

你好,在苏州

网友:
短路了短路了

网友:
现在不是搞维修的也可以进论坛了,你这个应该是短路,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k610d 啊,运气不好CPU都得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报一下你是哪个地方的,如果同城的话可以给你修好

CPU会挂吗?好像都是cpu供电烧。

网友:
专业问题请教专业人士,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擅长的领域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会挂吗?好像都是cpu供电烧。

CPU上下管如果短路CPU多数坏

网友:
主板短路       建议不要在通电  最好把电池也拔掉

网友:
肯定主板是短路了

网友D:
短路了,我告诉这么修,你把笔记本主板拆下来,用自来水洗洗干净,在拿去太阳底下晒干  在重新安装回去,开机正常   恢复正常了  问题解决,  这也是我多年的维修经验总结,  你是小白可以试一下哦

网友:
明显主板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了,我告诉这么修,你把笔记本主板拆下来,用自来水洗洗干净,在拿去太阳底下晒干  在重新安装回去,开机正常   恢复正常了  问题解决,  这也是我多年的维修经验总结,  你是小白可以试一下哦

你是在逗我吗?

网友E:
今天找两节1号干电池串联接主板供电口烧机,发现mos管 M3106D微微发热,烙铁取下后短路消失,阿里巴巴下单十颗相同mos管,期待我的好消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今天找两节1号干电池串联接主板供电口烧机,发现mos管 M3106D微微发热,烙铁取下后短路消失,阿里巴巴下单十颗相同mos管,期待我的好消息吧

我不会告诉你是电容短路引起MOS管发热

网友:
主板大短路,找个维修店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不会告诉你是电容短路引起MOS管发热

mos管已经用烙铁取下,短路消失怎么解释

网友G:
客户都来论坛开贴自修了么?

网友:
主板短路了 ,去查一下

网友:
各大供电有短路,电容击穿的机率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客户都来论坛开贴自修了么?

是啊老铁,要不是你们修笔记本的奸商太黑我也不至于来这里

网友:
这种型号的主板跟大麦2笔记本主板一样都爱烧cpu供电,严重的u也会挂掉,已经遇到很多台都是烧同样是地方了!

网友:
修的是技术,不是黑不黑

网友:
楼主修好就可以去图吧发帖批斗我们这些奸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老铁,要不是你们修笔记本的奸商太黑我也不至于来这里

你别把简单的小毛病搞成死刑了,维修人员的经验也都是拿时间金钱堆出来的经验。小电阻不值钱,知道哪颗很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老铁,要不是你们修笔记本的奸商太黑我也不至于来这里

我们要吃饭啊!我们凭手艺吃饭,怎么就黑了

网友:
买的mos管已经到货,换上去故障依旧,楼主已翻车

网友:
还是拿到电脑维修店修吧,别省那点钱。要不然问题越搞越大

网友:
这里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

网友:
用烧鸡看看哪里发烫,应该会有所收货

网友:
说明楼主是新手。而且不是高维修的人员。这种情况明显的是短路了。

网友:
mos管短路  多数烧坏了东西    内存 CPU 等

网友:
mos管  P    N   没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