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老哥们,快客2008拆a9a10 CPU 不爆电源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楼主(2020-05-06):
风速温度?
cpu

网友:
只能多练习多观察
风枪高度,吹的均匀程度,时间和温度都有关系

网友:
别老看别人。自己多练吧。我是过来人。没有捷径。

网友:
u重要还是电源重要?保住u 电源爆了就重做好了 没看到多少重做cpu考虑电源的 遇到要做u的都直接搬板了还保什么板底 搞了好多CPU发现考虑电源势必u要掉点 A10往上的u掉点补点很头疼 一点个人经验吧大神不喜勿喷

网友:
A9上层先放气A10注意温度小心掉点

网友(2020-06-13):
基本都是会爆电源的 重点是保U 电源爆了重做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