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110ms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0-05-06):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台式机。开机不显示。主板是ih110ms。不插内存报警。差内存开机重启两次后嘟嘟响两声。不显示,cpu是g3930.bios在基地下了三个都不行。有一个bios。不重启。但也是嘟嘟两声报警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遇上过这种问题吗。在线等

网友:
遇到过吗,刷程序

网友:
最后发现之前的人把bios跳线差错了。主板换个6代的cpu可以显示

网友:
但是g3930还是不显示。

网友:
最后在基地找了一个bios能显示了

网友:
跳线是那条,我的也是报F2

网友(2020-06-30):
18年帖子的苹果电脑最后是桥问题吗?

网友:
有人动了条线?主板有问题串音查一下蓝桥部分,我也试过后来换板了·····

网友(2020-10-15):
不知道楼主的修好没,是什么原因?
我的也是上内存不显示,把内存取了就三短一长的报警。到现在都没有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