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游侠G3pu01这个是什

楼主(2020-05-06):
dell游侠G3 pu01这个是什么管子。做啥用的?换上老烧这个管子。今天换了5个全烧。后级也没短路的呀!

网友:
估计是个供电,或者是开关MOS管

网友:
是不是换错型号了

网友:
上面激光刻字是什么?

网友:
线性3v修好了!

网友:
三V降压的吧!五脚芝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