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X53V CPU显卡短路问题求助

楼主(2020-05-06):
今天收到一台华硕FX53V 板号GL533VD REV:2.0,试了下用电池开机屏幕不显,电源指示灯亮。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A,按开机键后电流跳到0.08A,用万用表测EC有3.3V,其它电压都没有。
拔掉电源后测量CPU和显卡的供电对地都是2欧,取下显卡和CPU的全部电感,测量电感位置的空脚前级不短路,后级0欧,这难到是CPU和显卡都挂了吗?本人新手,请老鸟指教一下。

这4个是CPu供电的电感,拆掉后测量靠近CPu一方对地短路。

这3个是显卡供电的电感,拆掉后测量靠近显卡的一方对地短路。

我现在该怎么搞?把CPU干掉吗?

网友:
你这测量有问题啊!前面是2欧后面变0欧了,怎么回事

网友:
不要拆电感,先烧机呀,看与模哪里发热

网友:
2欧是正常的。

网友:
2欧很难讲,感觉对于新的CPU正常

网友A:
BGA芯片越是高端对地值是越低的,因为供电可能就1V不到,主要就是电流大,差一点的表都测不准的,以前拿好显卡测试过,15B的福禄克显卡对地为0但是显卡是好的,可能就像黄老师说的要用四位半五位半的台表检测的才准。

网友:
二极体阻值不等于欧姆值,你还是按上电时序修吧,我收录了八百多种主板阻值图,有不少二极体阻值为0,但欧姆还有0.4,普通表可能全为0了,现在修机要用好点的表,我用的FLUKE 115C测的

网友:
BGA芯片越是高端对地值是越低的

网友:
对地短路,用烧机大法!

网友:
测3V  5V    内存电压   查cpu供电电路啊

网友:
先把Cpu  显卡供电先修好把,  最后不行再干桥

网友:
基本上供电正常了  不行的话估计cpu也挂了

网友:
CPU和显卡本来阻值就低0欧有的也正常, 烧机烧一下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网友:
显卡供电阻止为0  是正常的
CPU的供电阻值也很低 1欧左右

网友:
要区分是二极体值还是欧姆读数,二极体值为零不能判断为短路,欧姆数为0的话自然是短路了。

网友:
4位表测是是0的话,绝对是短路了

网友:
可能我的表不准,等我换个好点的表再试试

网友:
表不准就用烧鸡大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GA芯片越是高端对地值是越低的,因为供电可能就1V不到,主要就是电流大,差一点的表都测不准的,以前拿好显卡测试过,15B的福禄克显卡对地为0但是显卡是好的,可能就像黄老师说的要用四位半五位半的台表检测的才准。

不用哦,3 位半就能知道好坏国产表就行,只是你没找对方法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哦,3 位半就能知道好坏国产表就行,只是你没找对方法测量

用过的表太少

网友:
跟用过的表多少没关系,主要是你得有正确的方法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