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r无信号

楼主(2020-05-07):
Xr之前重摔,换过屏和壳,用了一个月现在没信号,求大神指点

网友:
摔过的机子芯片接触不良,自己修不了

网友A:
这个修起来风险一点,,手工不好不建议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起来风险一点,,手工不好不建议尝试!!

什么问题啊,求告知

网友:
中频更换   解决通病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