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0 版号:CE470 NM-A821 REV3.0

楼主(2020-05-07):
       自己收的  联想E470 版号:CE470 NM-A821 REV3.0他这个是不插电池上电就掉,刷bios故障依旧,我试了插上电池不掉,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亲,指点,指点。

网友A:
没修到这个问题,既然装电池能用,也可以不用修了。

网友:
   不插电池,跟插电池上电0.57左右都会掉电,各路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故障依旧,好多人说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到这个问题,既然装电池能用,也可以不用修了。

   不插电池,跟插电池上电0.57左右都会掉电,各路电压都正常,BIOS刷过故障依旧,好多人说U的问题。

网友(2020-07-09):
B+ 是多少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