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x470开机异常,求问故障原因

楼主(2020-05-07):
进入系统后无法操作,电脑正常运行,求教如何维修

网友A:
楼主你这么问只能回答先软后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么问只能回答先软后硬。

基本确定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确定是硬件问题

硬件也分软和硬,三把斧了解下。

网友:
摸摸烫不烫。。。 散热处理下。不行就没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