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是内存芯片么,旁边有烧黑的

楼主(2020-05-07):
这两个是内存芯片么,旁边有烧黑的痕迹,电脑还有救么,风枪吹多少度可以下来

网友:
这个是显存颗粒,边打的黑胶,不是烧黑了。

网友:
是不是显存呀

网友:
显存颗粒!风枪开最高,风速开大一点,慢慢从边缘加热,注意多加焊油,颗粒外围预热差不多后,风嘴垂直均匀转圈,不要定在一个地方吹,用你镊子试探性推芯片,一旦有动马上取下,口吹气,让颗粒冷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