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L440 开机0.18掉电重启

楼主(2020-05-07):
THINK L440 开机0.18掉电重启,测上电瞬间各电感电压,除了没有显卡供电,其他电压都正常,刷了BIOS,故障依旧。

记性越来越不好了,翻帖子发现17年的时候就修过这样的问题,再次遇到竟然不能秒杀了。
再次记录一下,免得再忘了
去掉显卡电感能够点亮,但是风扇报错,必须把显卡芯片去掉才好。

网友:
亮机图和好用的BIOS

网友:
显卡短路了?

网友:
是的  通病了

网友:
显卡短路是通病吗....

网友:
显卡短路

网友:
干显卡 变集显 高手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遇见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后面得多发帖,让我们学习一招秒的招数! 不要私藏技术哦!

网友:
是显卡短路 换成集显了

网友:
显卡集显跑差距大吗

网友A:
直接把显卡拆了吗?  可以在bios把显卡功能禁掉那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B:
独立改集成不用这么费事吧   供电拆了 飞一条线就好了  拆芯片就费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显卡拆了吗?  可以在bios把显卡功能禁掉那

带着显卡,风扇报错,应该显卡有温控电路,没时间仔细研究,去掉省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独立改集成不用这么费事吧   供电拆了 飞一条线就好了  拆芯片就费事了

怎么飞线呢?麻烦说清楚一下,交流交流经验,现在维修讲究效率,没时间打磨技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飞线呢?麻烦说清楚一下,交流交流经验,现在维修讲究效率,没时间打磨技术了

独显的电借给集显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可以用集显了 ,独显直接干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独显的电借给集显

集显本身有供电啊,不缺少供电,只是温控报错,自动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飞线呢?麻烦说清楚一下,交流交流经验,现在维修讲究效率,没时间打磨技术了

这话没毛病,没效率,赚钱难